Z570麻烦问题

楼主(2013-10-09):
Z570 诊断卡跑 32  ,该机器来的时候 CPU 供电短路 更换上管和控制芯片CPU 供电有了 , CPU 也烧坏了 换了CPU, 内存 诊断卡跑32 不亮 ,拆了显卡时钟 诊断卡跑 3C , 因为3C在32前面, 故障点放在显卡位置,难道是显卡坏了吗 ??  桥是HM65的

网友:
不插内存跑多少  既然是修了短路 那你就先把显卡的供电都查一遍

网友:
修好了  VCC_CFXCORE
这个电压有问题  电容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