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 19寸的。花屏

楼主(2013-10-09):
显示器右边的有1/3左右的屏幕一开始是花屏,我以为坏了,但是我关了显示器再开的时候他又可以看见了。只不过是会闪,。后面拿去百脑汇那里给人家修 了,人家给我换了一个什么板收了180,那时候看的是好好的。回到家里第一天用着还是没问题的。第二天起来开电脑后,又开始闪了。玩CF的时候有时候又花了。百度了好久,终于看到这里有好多类似这种情况的了,好像说下载那个MCU可以,但是我的积分是负数的,下载不了 啊。谁行行好啊。发个到我的邮箱里好吗,472678161@qq.com。屏的型号是LTM190BT07。好人一生平安!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MCU是用什么工具运行的?

网友:
三星可以用你的主机刷MCU~·到三星官网去下~··不要积分
不过我不认为是MCU的问题~·你先试试吧~·

网友:
第二天有问题了?你修的不保修吗?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劝劝楼主 不要修了   三星的 这种 问题是通病  屏幕 坏了  不好修  就算 修好了 也用不了 多长时间

网友:
不是保修一个月的吗 可以在给他拿回去返修

网友:
直接找他  质保   像这种换板的因该质保三个月,不是直接扔了换新的、

网友:
问题很严重 拿去保修安全点  自己刷程序很麻烦

网友:
最好先看看屏线 免得走弯路

网友:
修过的才两天不拿去找他再修

网友:
三星的这款这种问题是通病,  屏幕坏了,  修不好,  就算修好了,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重新上一下屏线,屏线经常有问题,可以用橡皮擦一下手指。

网友:
我也是这个症状,发现几乎很多人最终都出现这个症状,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专家给看看到底哪的毛病,刷mcu能行吗?

网友:
没有人修好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A(2013-12-30):
这个情况可以解决,今天刚修好一个,逻辑板到屏之间有3个模块,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可以解决,今天刚修好一个,逻辑板到屏之间有3个模块,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故障解决

真解决还是假的,能说下具体步骤吗

网友(2014-02-26):
三星这种显示器

网友:
屏问题的话多数是

网友:
电涌的问题

wxf
严禁灌水,这次就算了,这样回复是要被认为灌水的,下不为例

网友:
我搞过几台都是电涌

网友:
都是屏幕不亮..

网友:
液晶显示器图纸在哪里下

网友:
笔记本图纸在哪里下

网友:
电源图纸在哪里下

网友:
三星,垃圾啊

网友:
三星液晶显示屏的黑屏通病可以通过网上下载更新程序,对显示屏控制芯片程序更新就可解决问题
三星sa330系列的显示器花屏,是由于液晶组装有问题,大概用一年左右就会花屏,需要用专业的设备维修液晶面板,需要维修液晶花屏现象请联系QQ2227056596;维修在深圳

网友(2014-03-30):
屏幕 测试下   三星程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
3分之1没显示。今日刚见到某宝有人修   100大洋。。。  看见评价还蛮多的。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解决。 我还有两个这样问题的屏。修好的大神告诉我一下。

网友(2014-09-30):
这个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屏有问题的几率太高。 估计是LED灯的问题。

网友(2015-11-10):
这下手上就两台在这里。。模块加热下还真能用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