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50屏幕不稳定!白屏!求思路

楼主(2013-10-09):
客户送来一个神舟优雅A350笔记本!说屏幕打闪!开机屏幕就闪了一下!然后正常!进入系统后不做任何操作!屏幕开始慢慢变白!客户合了一下屏!就又变正常了!又放了一会!大概一分钟!屏幕又开始变白!在合一下就又正常了!反复几次都一样!最后一次!让屏幕完全变白了!没有管它!在关机重启屏幕就成黑屏了!
怎么回事啊?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次   吹下显卡试下

网友:
触发电压正常么

网友:
屏 线吧   可能性大

网友:
忘了说了!外界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下屏供电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线故障

网友:
进BIOS里试下什么情况

网友:
换屏不行,就换显卡。屏线。都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