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问题

楼主(2013-10-09):
客户在用电脑时,电源线突然冒烟了,然后就拿来修理,结果换根电源线可以正常使用,但发现电源接口接火线的露铜了,不知道这样用下去有什么影响?

网友:
问题倒没有(裸线散热更好),但不安全,万一不小心碰到外壳了就漏电了,为什么不换一根呢,或者拿电工胶布包一下呢,安全第一。

网友:
电源线我已经换新的了?我说的是电源接口露铜了?

网友:
还是那样啊,换接口呗。

网友:
直接换了.以防后患

网友:
我也想换个接口安全一点,但关键是这个电源还有保修期,我拆了,万一坏了,找谁保修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换个电源座一般在外面就可以换电源座

网友A:
影响很简单。用手一碰会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很简单。用手一碰会挨电

什么意思。。。。。

网友:
接口冒过烟的,基座可能烧焦,不宜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