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一长两短报警求助

楼主(2013-10-09):
T410 一长两短报警,集成显卡机器,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吗  该如何下手?

网友:
内存换了吗   一般是内存问题  BIOS或者放下电看是不是BIOS报警

网友:
集显先换内存试试 不行再干北桥

网友:
显卡坏了 前天才遇见一个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你先换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北桥看看了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一长两短应该是显卡

网友A:
独立的就没有错,我想集成的应该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就没有错,我想集成的应该是一样

其它有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但是显卡是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内存北桥了 先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这个显卡集成在CPU里,可以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还是写个BIO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你这样 要是被我师傅晓得了 不骂死我。。。。。

我做错什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错什么啦?

师傅说的  没确认是桥故障之前不能乱干桥 我们电脑城这里很多修板子的 一般都是只要主板故障首先就吹南北桥和显卡 还是不行就叫客户换板子。。。。。。。。。。。。

网友:
这样一般是BIOS的问题,刷过BIOS第一次开机很慢,第二次就好啦,集成的显卡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