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用过《lei ke》的BGA焊台,为什么不让我打这个字啊

楼主(2013-10-09):
哪位大神用过《lei ke》 BGA焊台的,能不能给我几套常用的参数啊?我有这设备但是不太会用,加焊主板多数还是能成功,但加焊显卡好几次都失败了,把显卡芯片都加鼓包了

网友:
   你好,有些字屏蔽掉是很正常的,每个地方的温度环境也不一样,所以相对的参数也不一样,你的问题最好是在哪里买的,然后去找你的售后支持解决会比较好一些。难道他们不给你处理么??

网友:
用料板多做几次,你就掌握了,其它型号机器不一定跟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