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入帮忙解决联想F40 卡LOGO

楼主(2013-10-09):
版号LA-3061P,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通电,待机电流为0,测8734A V+正常,8脚REF2V正常,VL5V正常,3脚和4脚为0.25不正常,MAINPWON不正常,仔细看PR18的1脚已经腐蚀,用风枪吹下,换了个499K的PR18,再通电,待机电流0.03,按开关电流已经向上跑,跑到0.67A断电了,电流回到0.04A,在按电流不变,拔下电源重新插上,待机为0.03,按开关电流还是跑到0.67A后掉到0.04A,第三次在拔下电源在插上电流一路跳变,接上屏在试联想的LOGO已经出现,但是死在那里不动了,南桥内存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为什么没人顶一下,感觉维修到显示了,不想放弃。

网友:
档LOGO,那就看下5v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多半是外设问题,如网卡,声卡,·······

网友:
就是没看到你刷BIOS

网友:
建议把光驱拔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