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板号DA0SW9MB6E0 REVE 有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0-09):
广达板号
DA0SW9MB6E0 REVE 有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维修

昨天接修一块板号为DA0SW9MB6E0  REVE 有待机不触发主板
接手一看这片板子已经有修过的痕迹,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A,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发应。调出SW9图纸

PU9 RT8206B 25脚电感PL14  +3VPCU16脚电感PL12  +V5PCU无输出电压,再测RT8206B 6VIN 18V正常。目测已经换过RT8206B了,MOS管也有更换过。
按开机键测U19 19脚有高低电压变化,正常。
U19 KB3926QF 101S5_ON也有高低电压变化,正常

顺着S5_ON找到+3VS5+5VS5供电输出为0V,很不正常
心里有数了。拨掉可调电源,测S5_ON到南桥待机电压之间的三极管MOS以及电阻
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没道理啊!再次接上电源测PQ57 C8.7V,按开机键电压降为OV,正常。再测PQ63PQ61PQ58PQ60 3脚发现PQ58PQ60电压分别只有2.1V—3.2V之间

这两个电压应该是一接上电源就会有,现在明显偏低。难道问题在这?
顺着这两路又查到系统供电芯片PU9  RT8206B
万用表量PR237PR236以及PD17PD18没有问题,PU9之前的师傅明显已经更换过了,用放大镜看没有焊接问题。想来想去只有PC199PC200这两个0.1UF/25V的电容了。
因为没有电容表,不确定电容是否损坏或变值。只好从料板上找了两只0603的电容换上,开机试机可调电源电流表跳变到1.3A左右没来得及高兴又跳回0.01
想想这问题在哪里? 难道是电容又坏了,再从其它料板上找了两只0603的电容换上,再试机,电流慢慢往上跳了。拔掉电源装散热器接上外接显示器,开机华丽丽的画面出来了。

分析因为没有电容表第一次装的电容应该容量或耐压不够装上后烧毁的。

网友:
怎么回事?
我附了5张图片啊,怎么只显示了最后1张?

网友:
只有再补上了,这是第1张图片

网友:
再补上了,这是第2张图片

网友:
再补上了,这是第3张图片

网友:
再补上了,这是第4张图片

网友:
放心会转正的以你的技术没问题,多多向我们发维修帖哈

网友:
上传图纸 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评分!
在论坛里逛积分和下载分太重要了,有下载分才能下急需的图纸,有图纸才有思路。
各位师傅评分不会扣自已分的,呵。。。
附上此机的图纸,图纸的第一40页有上电时序图

网友(2013-11-20):
无+3VPCU和+5VPCU当然就没+3VS5和+5VS5了,为什么还要说“顺着S5_ON找到+3VS5与+5VS5供电输出为0V,很不正常”没明白逻辑,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