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卡LOGO ,能搞的都搞了,

楼主(2013-10-09):
南桥 IO  BIOS   都搞过了 就是不行,

网友:
USB接口坏了吧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没。先排除外设问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是的USB口看了吗,一般都是这个

网友:
如果真是U口  不知道楼主是啥感受

网友:
接口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口出了问题...这个USB口坏的真多

网友:
我遇到光驱坏的

网友:
USB口短路没有好好看看吗?

网友:
看来就是USB坏了,嘿嘿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USB?这个通病楼主肯定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