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断电 电容位置

楼主(2013-10-09):
    ASUS a8s 断电 论坛有人说要明确的位置 我今天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换了 是好了 有3个电容  就是图上最上那个 可以量的出来! 如果不放心 3个都换了 免得麻烦  料板上多得是!

网友:
感谢楼主~·!3个3*6电容~·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
这些电容你不说,都不知道这位置的电容会坏

网友:
很好啊我正有2块主板找不到呢!谢谢了

网友:
主板上电容坏的较多,电感坏的几率少啊

网友:
没修过此问题;看过谢了

网友:
这是桥的背面吧?

网友:
北桥后面的哦。。。LZ正解!!!

网友:
桥供电吧   位置都标好了        是短路了吗

网友:
是短路造成的吗?

网友:
有点像是三星R428 耶  故障影响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 无私奉献 感谢

网友:
这个断电是电容短路引起的还是不良啊

网友:
大家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问题确实没修到过,机器的显卡就修多很多台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通病吧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看了以后知道,谢谢你

网友:
没修到过这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没点位图就很烦,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