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的温控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3-10-09):
总感觉联想 ThinkPad E40的温控电路好像有问题,温度已经很高了,但风扇转的却很慢,导致散热做的再好也不行,我已经遇到好几台了,大家有没有同感?
联想

网友:
那个机子散热片有问题、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最快好像就是700来转

网友:
改成常转。

网友:
E40的散热片最容易坏,我这换了十几个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E40 要玩游戏的话必须改长转

网友:
这机器不好弄啊,有的是散热片的问题,有的显卡有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