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进水 无待机3V 5V

楼主(2013-10-09):
一台进水的G460 板号是LA-5751P。拆开的时候,主板上没有明显的水渍。客户说自己拆开吹过,先用万用表打了一下阻值,+3VALW短路.断开JP10。还是不也3V 5V。用烧机大法,KB926发烫,换掉后不短了。3V的下管,和5V的上管也击穿了,换掉。可还是不出3V 5V。查PU2的工作条件(图纸上是ISL6237,板上是TPS51427),EN-LDO没有。他细看了一下,原来是VS到PD场之间断线了,飞线之后EN-LDO有10V,正常了,7脚的LDO也出来了。可还是不出3V5V。6脚的主供电也有了。14脚27的分别是5V 2V。EN也有了。还是不出3V5V。没办法把TPS51427也换了。之后3V5V出来了。通电电流到0.27,上CPU,内存,亮机了。本来以为就这OK了,准备装机。但是一接CPU风扇,硬盘或者光驱。电流就起不来,掉电。网上查了一下说是5V功率不够。就把5V的上下管全换了。换完之后,接风扇硬盘,进系统进到一换就烧了。+5VALW下管击穿。换了一个这后发现5V下管一通电就非常烫,(手都烫伤了)。断开5V负载JP12。奇怪的问题出来了。3V,5V都出来,但是JP12的后极居然还有3.1V的电压。5V我已经断开了呀,哪来的电。正在查是不是哪个地的3V串过去了的时候。TMD,3V。5V又无输出了。又回来原来的问题了。真郁闷。又换了TPS51427,5V上下管。还是不出3V 5V。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救啊。

网友:
搞出来了没

网友:
没有啊,他这个主板上的场管是这样小的。我发的都换完了。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我怀疑是线路板漏电,不稳定。都不想搞了。但是换了这么多东西。都亮机了又不行了。好纠结啊。

网友B:
仁宝的点火电路假电压,再仔细检查吧

网友(点评):
能说仔细点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点火电路假电压,再仔细检查吧

现在3V5V都出不来,我都不敢再换了,怕又烧。

网友C:
是不是南桥给搞坏了,你看KBC,你换了,除了南桥又有3V,又有5V,其它地好像没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南桥给搞坏了,你看KBC,你换了,除了南桥又有3V,又有5V,其它地好像没有了吧

+5VALW不到桥啊。待机的时候断开+5VALWP到+5VALW跳线点.+5VALW上有3.1V电压。这个时候+5VS还没出来呢,和桥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在吗???你第2次烧了后。51427的各个引脚都量没??还有一点。进水的板子一定要仔细的查。

网友:
小白,飘过

LQW5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吗???你第2次烧了后。51427的各个引脚都量没??还有一点。进水的板子一定要仔细的查。

没有啊,但是一些关键的电压都出来了。EN-LDO EN1 EN2 VIN REF这些电压都出来了。这个板子搞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E:
能进系统说明全板电路都应该正常了!重查声,网卡这类设备吧,进水机建议先烘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进系统说明全板电路都应该正常了!重查声,网卡这类设备吧,进水机建议先烘透。

进到一半5V下管就击穿了啊。换了之后下管巨烫。

网友F:
查5V反馈电路、断开还有电是因为没有电放完、等一下就好了、你直接查5V反馈电路、看有没有短线阻值变大之类的

网友G:
PJ12坏了,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5V反馈电路、断开还有电是因为没有电放完、等一下就好了、你直接查5V反馈电路、看有没有短线阻值变大之类 ...

好,查一下反馈,但那应该不是电没放完吧,过了几分钟,+5VALW还是有3.1V的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PJ12坏了,后级有短路吧

PJ12就是一个跳线点,会坏吗,后极有短路的话,那个+5VALW的3.1V电是哪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