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EFORCE 6100 AM2无CPU PG信号

楼主(2013-10-09):
一块映泰板,型号如上,查全板供电正常,CPU RST有了,就是没有CPU PG,不跑码,查此信号由74ACT08接收到桥发出的HT_CPUPWRGD和MCP51_PWRGD后,由第6脚发出上拉电压给RN2第5脚转出信号由1.8VSUS上拉提供给CPU PG信号,用万用表测74门第2脚与第5脚的时候,主板会由上电状态掉电,桥坏?MCP51_PWRGD查图纸由南桥发出,万用表笔点这个信号掉电

网友:
74是什么门呢~~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信号全了才会出1.8V的吧~~如果有一个信号不合适这个1.8是不会出来的吧~~~楼主觉得那坏了就大胆的去干吧

网友:
7408四与门,两进一出相乘关系,搞不懂的是为什么用万用表点这个点会掉电,万用表都能通过那一点点电流让南桥关机?

网友:
北桥的 问题多了

网友:
楼主你都查成这样了,大胆上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