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凌志G41V-U要经常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3-10-09):
凌志G41V-U用几天就开不了机了,能上电,如果插诊断卡的话,诊断卡不跑码,把主板的电子取下,放回电,再把电子装回去,就可以正常亮机了,不过隔几天就要犯这么一次,挺讨厌的,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帖子不能沉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前几天遇到过,很无语,放个电,板子就亮了,钱还不好收

网友:
那天我也发个帖子  我的是amd的    主板 跑0b   半分钟以后跑 0c    再过一分钟  可以跑完马      还丢在哪里没招了

网友:
这务虚情况是BIOS没有记忆了,电池干了或接触不好会引起,当然内部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头疼

网友:
换BIOS芯片 刷BIOS

网友:
已经刷了 BIOS,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2013-11-14):
看一下电池有木有点,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