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通刷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如果WDR检测硬盘固件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做通刷,直接从日志导入自校准脚本做自校准?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过日志中的校准脚本不一定是好的,你分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通刷可不可以只做28,做了28是不是还要做一次44?

我没有做过通刷,我连1590什么的都不明白是什么,不敢弄啊.我就是加些坏道进P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
理论上这样的,主要是日志要好的,能生成正确好用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这样的,主要是日志要好的,能生成正确好用的流程。

罗工,请教一下,如何跑44呀。非常感谢!

网友:
重刷固件,再写入模块,再跑44,再断电,做自校准,跑完PST成功,这盘就是好的

网友(2013-11-22):
好像没几个原盘的日志是好的吧!

网友:
有些是有的。。直接就能加P表。。前提是固件什么都好。就是有坏道。。。有些就没有。。我手上有个500g笔记本就没有。自动跑步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固件没问题,就没必要去刷通刷了,自校脚本比较完整,好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