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i7 D1 电吹风加热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3-10-09):
同事有台,神舟A550-i7 D1 电吹风加热后才能开机,啥情况,电源键按后灯闪啊闪的,用电吹风吹键盘和背面吹一会才能开机
电源

网友:
按一下之后,然后它自动几秒那个电源灯亮一下,
等若干分钟之后,就自动起来了,
自动每隔几秒就会电源灯就会亮一下
天热的时候,等的时间短一点,

网友:
查下CPU供电场管是否发烫,如果是就直接更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高手直攻要害 大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