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gc5掉电无1.5vsus

楼主(2013-10-09):
此机来的时候开机0.7掉电,拆开一测无1.5V电压。测6163A。 2  4  5   23  24 无电压。6脚1.1V 14.   15.   16  有5v   S5有3.3V  S3没有。PF81  9V    ,没有这个芯片,开图纸发现与51116一样,换了51116  一样。没变换。不上内存,CPU,0.1几就掉电了.上了就跑到0.5掉电。饿纠结中

网友A:
主供电,开启信号,都有吗。

网友:
这个能跟51116互换?还有开启信号,输出电压是否短路等

网友:
BST有电压吗~~~‘没有出1.5V坑定是不行的 哦~~在找找有没有缺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开启信号,都有吗。

这个...  12脚VIN  图上说的是有个电阻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