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主板循环跑马D0 98 CC 请教

楼主(2013-10-09):
华硕P5G41T-M LX3 主板循环跑马D0 98 CC  复位灯2秒钟闪下,各个电压测量均正常,BIOS刷过,偶尔能够正常启动,大部分时间是循环跑马。请教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cpu,内存是否插好啊~··做桥啊

网友:
查时钟芯片和时钟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A:
码是挡内存了  你重点查内存那一块吧

网友B:
我昨天发的贴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差不多就你这情况啊,加焊了cpu座不行就换南桥了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是挡内存了  你重点查内存那一块吧

不插内存条,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发的贴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差不多就你这情况啊,加焊了cpu座不行就换南桥了

苦于没有BGA啊,是不是要判死刑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换过很多歌822排阻,包括 BIOS边上的,时钟芯片边上的,开始还是不行,我就放在那里,过了几天来测试,竟然好了,装给客户大概10来天后,又是同样的故障了!

网友:
822排阻就放弃啦,修大半天划不来,测一下基准和供电,SPD,SM总线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同样有块修了二天了,南桥,时钟,IO,BIOS ,822全换完了还是不跑码,

网友A:
你认真看看主板有没有烧断线   内存那一块

网友:
仔细查查到北桥的数据位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看看主板有没有烧断线   内存那一块

内存用放大镜看过啊,没有断线  这块主板还蛮新的   11年低的板还没过保呢

网友(2014-07-26):
加焊北桥有惊喜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这样的板,最后无果,只能换板。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IO或者COM口芯片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没啊。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神板。

网友:
所有的822杀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