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宽带连接特别慢怎么办

楼主(2013-10-09):
在平时上网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开机后,宽带连接特别慢,这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下面跟大家分享下如何解决宽带连接慢的问题。首先,我们得先找到导致电脑开机宽带连接慢的原因在哪里,原因找到了,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宽带连接慢的原因分析
1.病毒问题
2.电脑开机启动程序过多,你运行宽带连接时还有程序没有加载完,造成了电脑开机宽带连接慢的现象;
3.你所在的上网线路有关,例如网络线路可能老化,路由器或者asdl猫损坏。
4.最后一种原因就是DHCP Client服务在给网卡分配IP时产生了问题,导致耗时较长,出现了宽带连接慢的问题。
5、天气是属于不可控环节,对于这个也就只能对着电脑发呆了,等着天气变好吧。

开机后宽带连接慢的解决办法
基本上,网友遇到的电脑开机拨号连接慢的问题都是上面前4个原因,下面我们就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1.电脑中毒,当然是需要装上杀毒软件或者木马专杀工具,全面扫描电脑,清除掉恶意程序之后,再试试看宽带连接还慢不慢;这里我们就以金山卫士使用截图给大家看:

2.使用电脑优化工具对电脑的启动项进行优化,禁止一些不常用的软件开机运行,这样开机速度快了,电脑空闲的资源就多了,使用宽带拨号连接速度就会提升了。例如:使用金山对系统开机启动项进行一键优化,关闭哪些不需要开机启动的程序和服务。

3.如果是硬件设备老化,可以自己换换网线,或者打电话联系网络提供商进行硬件设备的更换。

4.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解决第四个问题了,就是给网卡分配固定的IP,这样DHCP Client就不用再因为分配IP而耗时了。首先,我们打开命令行,输入ipconfig,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本机的IP地址和路由器的IP地址;

然后,再在本地连接上右击,选择“属性”,然后选中“Internet 协议(TCP/IP)”,再点“属性”,将前面获取到的本机IP地址和路由器IP地址,填入相应的地方,最后点击“确定”保存,这样固定IP就设定好了,宽带连接慢怎么办的问题就不用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