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009问题

楼主(2013-10-09):
一台ATX电源开关管坏了,型号是J13007,网上定了20个J13009的管子,上机前测试了下管子,发现CE间有正反向电阻,和BE,BC一样,请问这管子能用吗,20个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不能用吧,换个表测一下看。。

网友:
正反向全部有阻值??

网友:
不太靠谱哦。换一批试试看。

网友:
不是正反向全部有阻值,是单向的,就像BE,BC一样,我也第一次遇见这种管子,换指针表量一样。下午换上去通电了,没有接主板,接了2个坏硬盘,短接绿黑,开了2小时,电压都正常,散热片温

网友:
LZ如果用MF10的100K挡测试,应属正常。如果是一般万用表10K以下档位,可能会有问题,不宜使用。

网友:
正向有阻值,反向为无穷大,CE之间应该是无穷大,否则管子已坏。

说得有道理!

网友:
管子是CE之间正向有阻值,反向为无穷大,现在开机有5小时了,接2个硬盘测试的,电压稳定,温度正常。没敢接主板测试,要说坏应该不会20个都坏。

网友:
带了阻尼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