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复位无ADS.

楼主(2013-10-09):
CPU在收到复位后会去读取BIOS然后才发出ADS#,那么哪些条件会影响CPU不发ADS#呢?
1、CPU要想发出ADS#其工作条件必须满足,如复位 ,PG ,时钟,REF等
2、BIOS,BIOS资料丢失后也会引起无ADS#
3、LPC总线,LPC总线出现异常后,EC不能正常与南桥通信也会导致无ADS#
4、南桥的工作条件或南桥本身。如南桥的各模块电压,时钟,复位等。
5、北桥工作条件或北桥本身,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PG,COMP,REF等
除了以上不知道还有哪些也会影响CPU的ADS#呢?

网友:
能把这个问题搞懂的人,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  你上面那些条件都查完了就是铁板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门的钱好赚啊

网友:
现在的显卡原来原少了

网友:
唉。。。。。。。。我还是喜欢通病

网友(2013-11-25):
BIOS,BIOS资料丢失后也会引起无ADS## 3、LPC总线,LPC总线出现异常后,EC不能正常与南桥通信也会导致无ADS#
扯蛋去吧。。。

网友(2014-07-22):
CPU还有个基准查查看

网友:
ADS是软启动方面的了吧,,呵,这个要慢慢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