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A待机电流在0.020--0.035之间来回跳变,不开机

楼主(2013-10-09):
版号是LA-5972P,下载个图纸 通过电流的大小和跳变判断应该是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直接根据图纸的元件编号找到主板上的PQ301,PQ302,一看这两个八脚芯片的引脚和焊盘之间的接触点明显有点发黄的痕迹,用镊子划一下明显有几个脚虚焊了(这漏捡的......)。用烙铁反复加焊,检查好没问题了,又测了一下场管没有击穿,上电一试,故障依旧(果然便宜不是那么捡的)。 接下来只能踏踏实实的检查仁宝的点火回路,看看哪个条件没达到。实测PQ3102脚电压开始2v以上,然后慢慢掉到零点几伏,又上去,来回变化。继续向前查,测得PACIN为高电平,ACOFF为低电平。问题应该出在ACON这个信号上。     测得VL5v,上拉电压没有问题,比较器PU1016脚为3.3v5脚在一伏到两点几伏之间来回跳,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又测得PQ106 2脚没有5v电压,判断有可能后级短路。接下来啥也不说,烧机大法伺候。 直接从PQ1011脚飞出一根线,又随便找个地点飞了根线,可调电源正负极一夹,电压慢慢调高,3v5v10v19v20v,傻眼了,没有电流,难道没有短路?一下没有思路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看见板子上还有CPU,内存没拆下来(之前图省事,还有怕把CPU的针弄弯了,就没往下拆),决定先拆下CPU试试。结果一拆还真有惊喜,上电一试,待机不来回跳了,先是到0.030然后降到0.014然后到0.007,0.008,相对稳定下来(在0.007——0.008之间来回变化,没有留意,只当是有误差,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不正常的)。再测主板发现+5VALWP+3VALWP都有了,保护隔离过了。难道是CPU坏了?翻箱倒柜的找了一遍,找到了个一样的CPU,换上一试,额,故障依旧。瀑布⊙﹏⊙b汗。又把内存拆掉,一上电,和拆CPU状态一样,难道内存也坏了(为什么用也呢⊙﹏⊙b汗)?还好内存比较好找,没报任何希望换上一个好的内存,果然故障依旧。最后得出结论,CPU和内存不能一起上,上了就电流跳变。看来内存和CPU都没坏,难道是B+接的电路里有哪里是微短,或是逻辑不对了?一查电路图B+后面接了很多电路啊!!!不过我没有放弃(我真叉叉有耐心,从上午搞到现在,离下班就一个多小时了,搞了一小天了,我不甘心啊!),把和B+连接的节点一一断开上电测试,PJ501,PJ502,PJ601,PJ603PJ701,最后发现PJ502断开之后和拆掉CPU和内存时的现象一样。故障范围终于缩小了。 不过没有再对这个1.8v的位置烧机,之前烧机没有反应,这个应该也没有效果。下班了,一天也没搞定,新手伤不起啊,赚钱真难啊!!! 第二天,一上班就把主板拿出来,想想昨天一天的维修,一直都没有结果,可能是思路不对。没有再沿着昨天的思路继续修。   昨天的PJ502节点断开,没有接上,看电流0.007左右应该正常,测一下+3vALWP+5vALWP都有,保护隔离过了。又测一下B+,电压在16.40---16.65v之间来回跳,查图纸发现预充电电路的三个1K欧姆的电阻并联大概330欧姆,从VIN20vB+16.40v压降除以电阻刚好是待机电流0.007左右,而B+上的0.2v左右的电压变化正好导致了待机电流在0.007--0.008之间变化(这个小的变化最后变成维修的关键)。 B+的电压明显是后级有问题啊,为什么烧机烧不出来呢,难道不是后级有问题?问题出在保护隔离部分。为了确定问题,直接把PJ402PJ403断开,让保护隔离不过,看预充电电路部分是否还有压降,实测VIN经过三个并联电阻PR101PR102PR103之后只有很小的压降,可调电源的四位电流表没有电流显示。初步判断应该是B+没有短路,但是还有微弱的压降,是为什么呢?现在接在电路上的工作的元件应该不多了。 想想开始PQ301PQ302的状态,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掉PQ301PQ302,上电一试,待机0.010稳定没有变化,有门。装机测试,亮了(心里也跟着亮了)。最后判断应该是这两个P沟道的场管漏电。整个维修过程走了不少弯路,所幸最后修好了。发个帖子,希望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少走弯路,谢谢大家耐心看完!(帖子写了2个多小时,由于开始没想发帖,客户的机器已经取走两天了,一边回忆一边写。很遗憾第一次发帖只有图纸截图,没有实物图。)

网友A:
从开始加焊PQ301、PQ302到最后换掉这两个管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开始加焊PQ301、PQ302到最后换掉这两个管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了。

是啊,见笑了。主要是开始以为场管是好的,只是虚焊了。如果开始不管好坏,果断换掉两个场管,就不会这么费劲了。不过场管确实没死,只是残疾了。

网友:
这种原件不良引起的故障着实让人头痛不已啊~~~为什么你烧不出来呢~~是应为没有短路阻值一般都上百了吧~~烧鸡一般都在几欧姆是最好烧的了~~~楼主还是功力深厚呀~~哈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麻烦,管子万用表测不出来,只有看电路查到这个位置才能想起来换个试试,还好最后修好了,加油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麻烦

网友:
   这板要是在我手上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见笑了。主要是开始以为场管是好的,只是虚焊了。如果开始不管好坏,果断换掉两个场管,就不会这么 ...

如果不是楼主花那么久的时间才修好的 而是一开始就换那两个管子 我们也就看不到那么精彩的分析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也是一种幸运   前提是修出来了

网友:
手上这块6535, 我正好想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楼主花那么久的时间才修好的 而是一开始就换那两个管子 我们也就看不到那么精彩的分析了

谢谢夸奖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慢棘手的,楼主意志力坚定,才会有的结果,当然对仁宝点火回路比较熟悉,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 最难修。。。。难查。。。。。。。。

网友:
哥们,这是我qq67342630,有时间麻烦加下,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