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409ax 开机不亮屏,吹了一下北桥,成功解决!(本人小小白,大师不要喷我。)

楼主(2013-10-09):
如题,CQ40-409AX 开机不亮,待机电流0.006,开机后会经过跳变 0.06 然后直接到1.2之后在1.2..1.1..1.2..这样徘徊。然后大小写的灯开始一个劲儿的闪啊闪啊。这个本子前些天就是出这毛病。当时没什么头绪,感觉应该是要加焊桥。后来换上个内存竟好了!可是没过半个月,又出现这问题了。这次再怎么换内存也不管用了!拆开之后测51124控制的两个管子,测得电压1.5左右。感觉不对呀。这是二代内存啊。应该是1.8才对。可是没有图纸也不好轻举妄动。按CQ的问题,先刷个BIOS再说。刷完还是一样。这回不知道在哪下手了。就到论坛里找找。还真有个和我这本子毛病差不多的。看到后面ythfxf回复“你好 amd cpu 的机器是 北桥 虚焊   如果intel cpu的 机器 就是显卡虚焊  加焊下就好”。对照我的板子。全AMD的。就加焊一下北桥吧。手头没有BGA设备。就用的风枪。把焊膏融进去,然后把风枪头去掉,放在一个平的地方。把小北桥上放五毛硬币,加加重。然后调到280度小风呼呼的吹呀。吹出好多泡泡。吹完。上电。开机。电流呼呼的上来了!!插上屏,果然亮了!!哈哈!进系统,鲁大师。都没问题了。

网友A:
这一招 都比较普遍

网友B:
如果只是风枪吹一下  那就准备继续返修

网友:
迟早有一天你会“死”在风枪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风枪吹一下  那就准备继续返修

我们家有BGA设备,等返修了,再用那家伙。现在不在我身边。而且我之前也这么搞上一个宏基本,那个是我们收的,当时没坏,过了些天坏了。然后我看到修过北桥和显卡,我就吹了这两样。然后就好了。

网友C:
风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招 都比较普遍

嘿嘿,看来大家都用这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好用???

还行,有时候能吹好,本来是想吹一下,如果能有变化,就能确定问题了。没想到吹好了。之前压了一下桥,有反应,所以才吹的。

网友D:
不行的,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到时候又要拆装一次,浪费时间了

网友:
没BGA  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 啊

网友E:
目测。10内返修。

网友F:
小心风枪把桥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10内返修。

吼吼,今天正好十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心风枪把桥吹坏了。

嗯,我以前真的吹爆了一个南桥,当时脑子坏了,温度设置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到时候又要拆装一次,浪费时间了

你的意思是下次就要植珠子了??希望我人品没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