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自动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09):
联想B460自动开机什么原因,给指点一下可以开机进桌面就是插电源自动开机

网友:
是不是CMOS问题

网友:
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先刷下BIOS 这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看CMOS电量够不够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看一下EC的DNBPWON#脚一直处于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