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英特尔XP 没声音

楼主(2013-10-09):
HP DV4 XP下没声音,要怎么弄? 刷BIOS吗?是不是进官网下载最新BIOS刷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更新一下就有了

网友:
刷bios,为什么不装w7呢。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A:
那是声卡驱动不对啊

网友:
更新一下BIOS就可以了,要不就做WIN7

网友B:
bios问题吧

网友C:
是的,解决了,就更新BIOS就可以了

网友D:
装WIN7的不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解决了,就更新BIOS就可以了

很多HP机器都需要这样搞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WIN7的不就行啦。

不是每个人都用的惯WIN7的呀

网友:
对呀,我在官网下载个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吧

对的,不需要质疑了,以后,没声音直接升级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声卡驱动不对啊

不管声卡驱动的事情,BIOS的事情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A:
那是声卡驱动不对啊

声卡驱动不对!不可能!安装了N个驱动一样!官网下载的一样!重装系统依旧!我今天就遇到个这个破机器!弄的我都想砍人了!我艹!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刷了BIOS依旧,吹吹显卡依旧!后来外接VGA,显示!!于是果断拆开屏!惊奇发现点亮了!不过只亮了一次!后来换个线就OK了!不过郁闷的是装好后机器无声音!跟你一样的情况!不知你是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