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独显 摔过 卡LOGO维修成功

楼主(2013-10-09):
         从客户那接手一台摔过的之后卡LOGO的机器,偶尔可以进系统,接下来,排除CPU,  内存,硬盘问题,裸板排除机器外设设备问题,还是不行,因为偶尔可以不卡LOGO(虽然几率小)进系统,于是冒着硬盘被损坏的危险,不停强制开关机,终于进pe 安装好系统,然后跑3D,完美通过,跑分4万多,啧啧。。。排除了显卡问题,接下来是加热南桥,加焊南桥,加焊CPU底座,还是经常卡LOGO,有点心灰意冷了······摔过的机器真难修,想放弃了,最后决定在试一试,,,        于是裸板通电,观察电流变化和板上电感电压变化,发现有一个电感0.75V( +VCC_CORE ),记得好像没有这样的电压输出的,重点观察,发觉不卡LOGO的时候测试这个电感的电压会跳到1.05V,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但该做的都做了,都排除了问题,已经没有丝毫的头绪,就这样通电卡LOGO,在板上摸来摸去,突然发觉有一个芯片很烫,摸着不动,居然有烫手的感觉,一看是网卡芯片,果断取下芯片,通电,开机,连续开了好多次,都不卡LOGO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芯片上去,开机没有问题了,测试机器正常,Y460P维修成功·······

网友:
先拆除外设,再换南桥。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好,

网友:
那如何解释,取掉网卡,就能正常进桌面呢?如果网卡真是在摔之前就坏了,那么机器摔了之后应该还有暗病存在?那还得多花时间,多测试测试···是否?

网友:
网卡是摔不坏的啊,如果真是摔坏的,可能是网卡引脚接触不良后产生的浪涌电压击穿了芯片,当引脚脱开后,不短路了你就可以启动,当引脚接触到了就电压有下降,它就卡住了。猜测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网卡有时也有唤醒的功能,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绝对不会摔坏、应该摔得不是很厉害没有影响到机子的使用、网卡一定是在摔之前就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在没摔之前就卡LOG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没摔坏,竟然把网卡摔坏了,摔过的机子不好修。

网卡绝对不会摔坏、应该摔得不是很厉害没有影响到机子的使用、网卡一定是在摔之前就有问题

网友:
我换过Y460的ATI显卡,死活装不上驱动,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桥没摔坏,竟然把网卡摔坏了,摔过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网卡其实有的时候挺害人的。我有次遇到一个机器。偶尔能开。偶尔不能开。。也是网卡的问题。。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真细心啊,经常有外设引起卡logo的

是啊,。大多都是外设引起的。却没有想到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
牛啊 。我上次也修到过一个声卡引起装不了系统的机器  。。但是没发烫。。你这个好修一些

网友:
不错摔的机器一般都认为会是虚汗 掉件 楼主挺仔细

网友C:
楼主可真细心啊,经常有外设引起卡logo的

网友:
确实一开始以为是虚焊了···,别误导了···

网友:
秒杀  你被误导了  甩坏了 大家都会想事不是掉电 或者虚汗什么的 。其实按章正常思路 当logo 修外设 呵呵

网友:
网卡短路把某组电压拉低了?

网友:
我有次遇到一个机器。偶尔能开

网友:
网卡一般的雷打坏的~~不过还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