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5换EC后的古怪现象!哪位碰到过?

楼主(2013-10-09):
以下是维修记录:

机型:RV415
板号:SCALA2_AMD REV:1.0 BA41-01534A
配置:APU  独显  MEC1300-NU
故障:通电待机0.01,不触发
检修:也不充电,拆机见板,测量系统供电51125的VIN很低,公共点却正常。
      查VIN对地阻值很小,拆下后,正常,再查8脚LDO3输出对地基本为0.
      烧,EC发烫。
      拆EC,阻值正常。从自己的料板上拆下一个同型号的(后来发现是MEC1308-NU)
      焊回51125,VIN对地还是偏小,电压调到7V,电流就达到0.8
      换51125,VIN对地正常,保险电阻3.3换之OK。

以下奇怪的问题开始了:
      可以充电、开机了,电流0.4-0.8-0.7-0.9-1.0,内屏不亮, 但外接可以显示(必须拔掉内屏)。
      而且键盘键码都乱了,比如A键变成C,外接USB键盘正常。以为是两个EC不完全兼容,
      重新订购MEC1300-NU的EC,换上,故障依旧。连换2片都是如此,看来不是EC的事。
      BIOS、EC版本是04PM ,板子上只有一个BIOS,在EC旁。
      进系统后,本想刷BIOS的,这样可以顺便升级EC固件,可是官网下载的BIOS需要从网络升级,不知为什么升级不了。

      论坛下载BIOS,刷之无果。
      再次下载跟板子型号一样的BIOS,刷之无果。
      BIOS 和EC 都是 06PM

      从以上情况我分析:键盘应该是好的。本子没有进过水,所有按键都能用,只是每个键的功能彼此错位了,感觉应该是EC程序不对所致,可EC程序已经刷过,现象都一样的。
      另外,内屏不亮,我觉得也许跟EC程序有关吧。

     不知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 机器 本来不触发 换ec mec-1300 触发了 不显示  估计ec程序不对

网友:
EC BIOS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码片造成键盘串键的

网友A:
结果出来了:屏的问题(不是屏本身),EC必须检测到屏,键盘才会正常。
接好屏线(之前因为接了屏线,外接就黑屏,所以都拔了),键盘就OK,拔掉屏线,单独外接显示器,就按键错乱。

另:之前屏无背光,是因为屏的LED软排线松了,估计是摔的。

太奇怪了,屏会导致键盘键位错乱,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出来了:屏的问题(不是屏本身),EC必须检测到屏,键盘才会正常。
接好屏线(之前因为接了屏线,外接 ...

真是什么情况都有,这个只有期待大师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