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和经验?

楼主(2013-10-09):
主板一上内存,内存的1.8v供电就直接对地了,拔掉内存 就不会对地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换过内存了吗?

网友:
妥妥的内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内存了吗?

没错,就是内存有问题的

网友A:
换内存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就好了吧?

恩,不过那内存没坏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短路?

不晓得,内存我到别的主板可以用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插槽不行哦

网友:
这就奇怪了,你还是看看内存供电电路中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