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M进水 不加电

楼主(2013-10-09):
联想 F41M进水 不加电
插上电流表 电流0.032-0.015之间跳变,主板有啪嗒啪嗒的响声
保护隔离输出12-10之间跳变
进水已经处理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
主板
联想
进水

网友:
应该是有漏电 好好测下

网友:
主板有短路,看看主供电电路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自动触发的吗 待机怎么会发出声音呢

网友:
主板应该有断线,这个机器很容易断18v的线

网友:
还有 短路地方

网友:
各个电感阻值都正常

网友:
进水坏的更多的是腐蚀电阻 断线
建议把进水的位置好好看看处理下

网友:
这个应该保护隔离的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进水一般会烧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