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广电光纤接路由后不能登录淘宝

楼主(2013-10-09):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昨天我接到一个广电网络用户电话,说他家的广电光纤接路由器后就不能打开淘宝登录网页,其它网页均正常,不用路由也可以上淘宝。既然其它网页都正常,按理说(腾达300M无线)路由器也没有问题,我还是带了一个TP的 ,一个水星的路由去给他试了一下都是同样故障,试着手动设置IP   DNS,删除以往的一些历史记录  cookie等均不凑效。现在向坛中高手求教,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那不能登录又是如何提示的呢?~··这问题也太怪了

网友A:
重新设置路由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路由器,看看

谢谢提供帮助,在他家我也复位路由器重新设置过的,(我还把机子带回自己店里电信网络接路由都可以)在他家不接路由登录一切正常哦。有同行告诉我把他路由防火墙关闭试机,我还没有去试过。

网友B:
ping 58.51.194.141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g 58.51.194.141

谢谢指教!

网友:
这问题挺怪的,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