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色盲,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学笔记本维修这一块

楼主(2013-10-09):
目前发现的情况是色环电阻无法识别,仪器上的红绿黄灯分不清。

网友(点评):
色盲可以去学习,只要不是色魔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有色环电阻??

网友:
笔记本无色环电阻。几乎清一色的黑色。呵呵
不过。我没有色盲。无法体会看不到某些颜色的感受。所以至于能否学习,不好判断。抱歉。

网友:
#要结合前面的英文意思一起理解

EC的工作条件一般就是指供电时钟复位和程序。其他的都由程序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