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有时候开机黑屏 有图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3-10-09):
有时候开机到东芝的界面上有一小条道道  就死机了   有时候到桌面上就死机了  满屏绿色 浅红色  还有黑色   怀疑是显卡虚焊的事 外接显示器也不行   可是正常进入系统后 用鲁大师高温测试20分钟一点也不黑屏关机温度稳定在CPU73  显卡64  主板53    拆机一看看图    不知道跟图片上的2R2c有没有关系    请大师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明显破损

网友:
滤波吧。换了不一定OK,这个不会影响吧

网友:
这不是大电感吗?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有那位大师知道图片上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要放大你那图片啊。不怎么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换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而且又有明显的裂痕。

网友:
图上显示  那是电感

网友:
不知道哦~~~
先把能看见的换掉试试咯~~~~

网友:
明显 损坏,我没看电路图,也是新手,不过这样的情况先找合适的换上看现像。死机不稳定,先查所有PWM电路供电是不是正常稳定吧。希望你解决后,重新编辑,说明解决方法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不是图片上的问题      先用几天试试在报道    第一天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不是图片上的问题      先用几天试试在报道    第一天没事

就是用热风强吹了一会桥  就行了 到现在还没犯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