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问题请教下大神们!

楼主(2013-10-09):
现在无线市场上面 有没有   无线接收并发送一体的设备啊!     在线等待!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普通路由器不就可以吗?路由器都带无线桥接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无线接入网络? 不是要插线么

你可以百度下怎么设置,普通的TP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百度下怎么设置,普通的TP都有这个功能

谢谢 我懂了

网友:
再问下   信号怎么样呢?      无线桥接的路由器型号和有线一样吗?

网友C:
现在市面上的绝大部分无线路由器都有WDS功能,就是不用插入网线,收到信号再发送出去的.也就是桥接和扩展功能.

网友:
现在一个滤油器多少钱哪。幽默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路由器不就可以吗?路由器都带无线桥接功能的。

我设置的时候必须把DHCP关了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面上的绝大部分无线路由器都有WDS功能,就是不用插入网线,收到信号再发送出去的.也就是桥接和扩展功能 ...

桥接是可以不过这种设置 好像不怎么稳定啊

网友:
期待高手给与更加详细的解答,期待中!!!!!!!

网友:
LZ是要让无线路由器做WDS吗?

网友:
期待高手给与更加详细的解答,期待

网友:
wds 看看咯 谢谢 希望行啊

网友:
无线路由器桥接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