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切换显卡的怪问题

楼主(2013-10-09):
清BIOS后可以点亮,然后客户拿走后说上了硬盘后点不亮,检测发现只要在BIOS里更改显卡的BIOS设置就都会点不亮,无论是切成集显还是独显,这个机器主板问题可能大吗?还是BIOS出问题的可能性更高?因为我没有编程器,如果是主板其他问题的话订个BIOS芯片就亏了

网友:
bios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双显卡的机子,显卡有问题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也会先刷BIOS的,那你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没编程器  没办法  首先应该刷个BIOS试试 不好的话 在怀疑显卡 这个机器的独显的显卡 ATI的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BIOS程序不对吧,重新下载了在刷过就好

网友:
还一种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