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打孔救键盘

楼主(2013-10-09):
   接台A1406不开机,没图,参考A1378测得待机正常,顺藤摸瓜找到开机点,短了一下能开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看来仅仅是键盘开机键坏了。先别说价格,这个键盘连货都没有,寻思着改个开机键出来。为慎重起见,先从开机点引出线测试一番,功能和原机开机键无异。如图:

   和客户商量,客户要求很高,我告知只在C壳侧面开一3mm小孔,以后换键盘会连C壳一起换,根本没有影响。客户认可,方案确定后准备工具:电钻,千分尺,什锦锉,800#砂纸。呵呵,要求高嘛,工具不够精良是做不出好效果的。
   开工,先在C壳侧面小心打出一个3mm孔,用美工刀削去毛刺,以便装开关把柄。拆个轻触按键,取下把柄,用什锦锉小心打磨,直径到2.8mm,与孔留0.2MM配合间隙。千分尺量好尺寸,再用800#砂纸打磨光滑,装入开好的孔。在废板上截取一小片PCB,用刀刻好焊盘,装上轻触键,如图:

   连好线,调整好间隙,把开关板用AB胶粘牢,搞好后外观如图:

   上电试机,一切正常。

反而把机器改好看咯。

网友:
哇!维修就这点好,改的挺漂亮的吗

网友:
这按键改的很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原装的。

网友:
开机键改的有点水平的 支持 第一次看见以为是原装的呢

网友:
维修就要有创意!下次换键盘同时换掉壳很完美的想法  !

网友:
楼主别忘了申请专利,否则会让苹果学了去!

网友:
这精细程度。。  不简单啊

网友:
结果客户看了满意不?  这个按键换了多少钱哦

网友:
LZ挺有创意的啊,完美维修。

网友:
这要是装在包里,碰到了此键,那电脑不就自己开机了???

这倒是个问题

网友:
要了多少钱哪。改的那么完美。

网友:
确实可以。。。按键和壳子一样平就不会无意按到了吧。。呵呵

网友:
这个水品没的说~~~~~维修就是细致活~~看谁做的细致

网友:
楼主好实力!改得实在太漂亮了!只是这样下去,会不会被人当成是山寨本了??

网友:
做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