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刷固件和原版固件的区别

楼主(2013-10-09):
谁能告诉我通刷固件和直接从硬盘备份的固件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只有自校准不一样?通刷固件是不是只能购买?

网友:
原盘固件是最好的。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原盘的固件是最好的,但是,很多原盘的固件,自校准流程被改掉了。

网友:
请问罗工,我用原盘固件加arco脚本是不是就可以跑自校了?为啥跑到C3:调整磁道宽度,跑了5个多小时还没跑完?此盘还有维修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