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充不了电

楼主(2013-10-09):
DELL 1014,板号AVM8MMB6F0 REV:F  集显,不能充电,单独电池,适配器都可以开机,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也可以开机,

22脚 19V, 2脚2.3V, 9 10两脚有波形,8脚0V,3脚4.2V, 21脚 5V
SMBCLK0,SMBDAT0有波形
还有个奇怪现象:我手里有两块同型号电池,一个有10.6V电压,一个没有电压.
                          插上有10.6V电压的充电电感电压测量就是10.6V,    插上没有电压的充电电感电压为4.8V,
              个人感觉:插上电池后,充电电感测量没有正常的12V,它的电压竟然随着电池的电压变化,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有充电动作,就是不充电,

网友:
补充:BIOS刷过,电池换过,充电芯片换过,充电上下管换过,故障同样,
        PS_ID为2.49V,不知道正常否
        PBAT_PRES#不插电池为3.3V,插电池为0V
       充电芯片8脚 IINP为0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因为什么情况导致的,

补充内容 (2013-10-10 10:13):
PS_ID 2.49V,在PR29电源线接口这一端就是2.49V,PQ1导通后输出的就是2.49V,上拉电阻的3.3V,好像没起作用,

网友:
两块电池都充不进去吗?是不是系统显示充电中?还是要先排除电池的问题,还有dell老机子的电源头中间针的检测信号板座上容易虚焊。。。。

网友:
两块电池都充不进去,系统显示充电中,没有虚焊哦

网友A:
MOS管的G极电压正常吗?充电芯片的ACOK信号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充电蕊片的问题

网友B:
正常的话PS-ID的电压 应该是3.3V  现在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话PS-ID的电压 应该是3.3V  现在不正常

是不正常,PS_ID在什么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是3.3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G极电压正常吗?充电芯片的ACOK信号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MOS管的G极电压是5V,  充电芯片的ACOK信号是高电平

网友C:
DELL的先看一下有没有识别到电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先看一下有没有识别到电源功率

哦,不懂,请具体说明如何识别电源功率,多功能可调电源和原装DELL适配器,我都用过了,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呢~~我也遇到过1但是悲催的是没解决呢~~~我都把EC换了~~哎~~就是现实充电中但是充不进去啊1在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呢~~我也遇到过1但是悲催的是没解决呢~~~我都把EC换了~~哎~~就是现实充电中但是充不进 ...

哎,如果能解决就好了,该查的都查了,该搞的也搞了,该换的也换了,这不没思路了,才要大家伙帮我想想办法,悲催哦!!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充电芯片到EC的信号中间的元件坏了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E:
PS_ID异常,修吧。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修道过,我的是电池充电流检测电阻变大了导致无法充电,但是可以放电

网友:
你用DELL原装的电源适配器试试看,可能有你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_ID异常,修吧。

PS_ID电压偏低了,不过坏的元件该换的都换了,想请教一下,如果PS_ID异常,从图上看,哪些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修道过,我的是电池充电流检测电阻变大了导致无法充电,但是可以放电

这台机器单独用电池,单独用适配器,或者把电池和适配器都插上,都是可以开机的,就是充不了电,

网友:
对不起大家的关注,修不出来,发走了,

网友G:
mos管g极有5v 是保护了。。。。。你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滤波电容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mos管g极有5v 是保护了。。。。。你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滤波电容等等

查过了,除了8脚IINP没有电压外,其他条件都是满足的,G级5V,如果插那块没电的电池,有时还没有的,很奇怪,这个本子修的我蛮痛苦的,留下此贴,希望同仁们能继续讨论吧……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但我的PS_ID有3.3  但还是检测电源适配器出错

网友:
戴尔的机器很多都要专用头,不然只能开机不能充电,首先确定是不是专用头,有的可调电源配戴尔专用头的,这种头里面有个芯片,如果不带这种芯片即使接口一样能通电只能开机不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