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跑40

楼主(2013-10-09):
一台Y460报修时有时能点亮,换过全新显卡 故障依旧,点不亮时,挡40代码,经测试北桥收到GFXPG_R信号不发出DGPU_HOLD_RST#  导致没有EXT_RST#    有那些原因 造成

网友:
        断开U53试试

网友:
换过HM55  时钟 EC 显卡 植过显存 取过U53 都是一样的

网友:
按照新的时序查下,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Y460P  独显 跳变正常到1.4~1.5之间 不过不亮机   连灰屏都没 加焊显卡没用 感觉要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