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3B 卡LOGO

楼主(2013-10-09):
一台华硕X43B、卡在系统LOGO很久才能进到桌面、进PE也一样、
卡LOGO

网友:
常见的BIOS问题,系统,硬盘,散热,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先排除外设

网友:
多半是负载问题,ASUS的BIOS也会出这样 问题!

网友:
看看读卡器这里有没有问题。上次修到过一台。

网友(2014-07-17):
外设都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