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的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救命

楼主(2013-10-09):
联想SL400的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救命

这个是打了黑胶的芯片,想换芯片,芯片表面的型号掉了一半,是N10M-GE……什么就不知道了。。哪位有板在板帮忙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G98-630-U2

网友A:
N10M-GE1-S这个跟G98-630-U2是通用的

网友B:
的确:N10M-GE1-S这个跟G98-630-U2是通用的
我一般手里有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N10M-GE1-S这个跟G98-630-U2是通用的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N10M-GE1-S这个跟G98-630-U2是通用的
我一般手里有哪个就用哪个。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G98-630-A2,华硕的主板打的黑胶没有广达E40那么厉害的,很好拆

网友:
N10M-GE1-S这个跟G98-630-U2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