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优派VA702显示器(用的是群创MT170EN01屏),白屏故障

楼主(2013-10-09):
接一台故障显示器,优派VA702,故障现象为白屏

白屏直接测量屏上各电压,首先测量VCC IN 5V正常,

再测量 VGH 20多V,正常,VGL,是负电压,基本判定正常,

测量主芯片供电VCC,0.9V,明显不对,下图圈中的就是该稳压器,

由于和普通的屏不一样,一般屏都用一个比较大的三端稳压,这个

用的是个芝麻管(型号为Btc1H),不知道是多少伏的,查芯片的PDF,
无耐哪里也找不到,搜屏的型号也找不到该电压是多少,只能碰大运了
想着多数屏上都是2.5V

或是3.3V的,(下图是修好后的总结)

想着3.3V供电的最常用,直接找一个最常见的3.3V三端稳压先飞上看看情况再说,

用通用板点屏,发现屏已经正常工作,

用线飞好

做好绝缘,在芯片上抹上点导热硅脂,屏上的铁盖也能帮着导下热(其实发热量很低)

至此该屏(显示器)已经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A:
对我来说还是很赞的~·!1117-33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还是很赞的~·!1117-33可以吗??~

一样的,不管型号,作用一样,就可以

网友:
对屏电路都很熟悉啊?

网友B:
DIY能力很好哦~~呵呵~~

网友C:
从驱动板直接接3.3V过来

网友:
1117只要有5V就可以出3.3v么?不 是还 需要 外围电阻么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能力很好哦~~呵呵~~

没办法,找不到原来那样的,况且原来那样的应该偏小,

网友:
1117是一个系列,有很多型号,要区分就要看后缀,1117-2.5就是2.5V的,1117-3.3就是3.3V的,

1117-1.8就是1.8V的,还有一种是1117-ADJ,就是可调的,通过电阻来设置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驱动板直接接3.3V过来

屏上的5V是受驱动板控制的,如果从驱动板过来,显示器在接上电原后,屏芯片是会一直工作的,

本着忠于原设计的原则,还是受控比较好,

同意楼主,受教了

网友:
很少修到这样坏的,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都发点经典的。

网友D:
楼主 修液晶可以哦  你那个稳压管 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修液晶可以哦  你那个稳压管 坏了啊

坏了,空载输出3V,带载就变成0.9V,

网友:
高手,我等菜鸟只能膜拜

网友:
DIY能力很好哦~~呵呵

网友:
看经典维修   在论坛学习

网友:
厉害,要是我肯定不会修

网友(2013-11-10):
这个不可调的。不用分压电阻来控制。

网友:
楼主的思维相当的敏捷呀。。

网友:
有才,有想法,学到的东西就得坏学活用不能拘泥于某一型号~

网友:
你好,新手想请教一下,:首先测量VCC IN 5V正常,

再测量 VGH 20多V,正常,VGL,是负电压,基本判定正常。
这几个电压一般在哪儿啊?

网友:
楼主好能力,学习了

网友(2013-12-10):
学习了,我还没有修过屏电路呢

网友(2014-07-10):
赞一个  改电路我觉得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