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10-09):
主板型号:V星AM2主板
故障现象:不跑码(无复位)

维修过程:接到一片V星AM2主板,同行反映通电点不亮!上手插上诊断卡

好家伙没复位!看到这心里想到这板子应该是没CPU吧!没供电最好修!马上去测量了下如图
大失所望啊 !这时脑中突然想到这是AMD的板不是英特尔的板二者的时序有些不一样!AMD的上电时序CPU供电不是最后出来的!英特尔的时序中CPU供电时最后出来的。在去拆看桥的散热片果然不出所料是NV单桥的板子!脑中马上回想起AMDNV单桥的时序。先有内存到桥到CPU到总线 !CPU供电有了内存桥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了!想到这瞬间去测量了总线供电如图笑了
总线供电是没有的哈哈!马上去测量了下这场馆的逻辑关系 G级10.6V电压
D级1.48V电压

MOS管D极和G极都为高电平,MOS还不导通,明显这管子坏了 !这时我还不着急把这家伙拆下来!这板产生总线供电比较简单我就直接用镊子强行让着场管导通!然后上电大家看图
哈哈跑码了!立刻上拆了个场管换了上去。上内存上显卡可爱的画面出来了
这板就这样的简单的被修复了!!!!

赞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精神  我们这边台板基本没人去研究的

网友:
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镊子短接,哪么总线电压高了一点点,不会对主板造成什么影响吧?

网友(点评):
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经验很丰富

网友:
镊子短接  如果输入是3.3V     你就完蛋了

网友(点评):
兄弟啊你看清楚帖子

网友:
这样短接不会烧桥。

网友A:
楼主厉害 是个什么电压 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经验丰富呀

网友:
算你好运,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成功。还是经验足的好啊。

网友:
还是比较担心这种方法不可靠啊

网友:
楼主能给我讲讲这个AMD单桥的供电是怎么样的吗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啥的啊。

网友:
总的来说 全板无复位按时序来 你们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是个什么电压 没有出来?

兄弟啊你都不认真看帖子啊

网友:
这板子 BIOS坏得比较多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