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l开不了机

楼主(2013-10-09):
它有个很奇怪的问题,突然问不能开机,我拆开来看看,它又行了,放一晚上它又不行了,如此反复,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点子

网友:
我怀疑是EC电路有问题,今晚回去找找看~~~

网友:
没人回,只能再找找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  把I/O加焊试试

网友:
应该是虚焊

网友:
裸板接上显示屏轻轻动板子,看是板子还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查 就在这里问   大家怎么回答呢  不能开机时加电不显呢还是不加电呢  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先裸版看看,不要装机,隔天在看看,EC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有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个只有裸板看看  试好在装

网友(2016-06-11):
加热一下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