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出现几个灰色横线,其它正常,大师们看看这种情况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3-10-09):
屏出现几个灰色横线,其它正常,大师们看看这种情况可以修复吗?多谢了!

网友:
恭喜恭喜~~·屏问题~··修不好的屏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搞不定了,只能换。

网友:
具师傅说的 深圳有能修的 但是修一下好不好都要钱的

网友:
工厂的压屏幕的机器可以搞定,但是不划算,还是直接换吧,现在的屏幕的价格不是很贵。

网友:
屏问题,换屏吧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看美女的
额……屏坏了

网友:
先试试 是不是屏线出问题了  再确定屏坏吧  屏坏一般是选择换的 不修来着  没太大价值

网友:
不够清晰啊,美女都看不清楚!这种问题,有的时候拆开屏在屏上压东西行可以暂时用用,不然不划算!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Y模块坏  没机器修不了 要有绑定COG的热压机且玻璃电极没有腐蚀的情况下才可能修好

网友:
很明显屏的问题   这种问题只能换屏了

网友:
百分百的告诉你换屏吧,百分百的修不好的,这个是屏内部ITO问题

网友:
这个百分百的屏问题,之前遇到过,很奇怪的,换个灯管之后有一半的屏就是像你这种线,重启了几次都是一样,当时以为换灯管把屏搞屏坏了,准备给客户换屏,当时没有15.0的屏准备第二天给他换,谁知道第二天一开居然没事了,就装好给人家了!也不知道后来他用的有没有再出现过!

网友:
有横线吗?我只看到有个女的啊。屏问题没设备应该修补了吧。那个线太密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