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2.2 解决CPU温度高

楼主(2013-10-09):
asus   K42Jc  2.2 解决CPU温度高

K42Jc 2.2.rar

网友:
正好在找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上 I5的CPU

网友:
是不是上 I5的CPU & c: @

网友:
你什么玩意下了不能用

网友(2013-11-22):
不能丫坑啊啊

网友:
下了 确实可以解决温度高

网友:
这个是不是换桥后刷的那个,解决风扇狂转

网友:
刷了有线网卡不能使用

网友:
找了好大一圈了!终于找着了

网友:
先下来试试在说

网友:
什么软件呢子 是BIOS 里面的程序吗

网友(2017-07-17):
可以用吗?谁试过说一声
?????????

网友(2017-12-13):
温度是可以降下来,新的问题又来了,就是网卡感叹号,是不是又要合成bios啊 ,关键不会合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我的下了确实可以解决温度高 可是网卡不能用了有线的 你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我也下了,温度是可以降下来,不够现在网卡感叹号。有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