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看电影掉电

楼主(2013-10-09):
这是个集显的,开机要是不看电影,就正常,只要打开电影,或者鲁大师压力测试,最多3秒就掉电了,大家说下什么问题,由于是集显的测不到显卡温度,CPU温度40度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真不想搞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A:
我不看电影,就是只开机然后放在那里,都没事啊,只要打开电影看,马上就掉,不应该是CPU的问题吧,不过还是谢谢你回答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不稳定,一看电影温度会上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看电影,就是只开机然后放在那里,都没事啊,只要打开电影看,马上就掉,不应该是CPU的问题吧,不过还 ...

我没有说是CPU.我说的是CPU电压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