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换完显卡后忘记安上显卡供电小板,直接通电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3-10-09):
接到一联想Y450,这个机器有个单独的小板子给显卡供电,我装的时候忘记了装这个,直接给主板通电了,然后按开关,电流到0.5A瞬间掉电,但是还可以触发,然后还是0.5A掉电,我尝试着把PQ45的3脚也就是1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的8V,强制拉低,代替MAIN信号,结果发现PQ22 PQ26 PQ23的3脚都没有出电压。而PQ19的3脚有5V,PQ18的3脚有3V,PQ27的3脚有14V多
,找到图纸一看这三个没出电压的应该都是给显卡供电的,这时候才想起来没安装显卡的供电小板,我赶紧找到安装上,但是仍然不出电压,而且还是触发到0.5A瞬间掉电,

大师们解释下,我忘记了安这个小板直接通电会不会烧坏显卡芯片啊。???????我测了显卡表面的电阻并没有短路

网友:
5A,一般不会去显卡芯片里。外半是显卡外围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不怎么理解 期待高手现身

网友:
据我的经验不会烧坏的     应该不会   看大神有什么见解

网友:
这种问题也会发生,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装上小板试试。

网友:
没有电压查来源啊

网友:
就掉电吧。没其它大问题。

网友:
这个事情我经历过!小板不装~!正常电流是上到0.8几的

网友: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只是不会亮机,不会烧东西。

网友:
开机掉电,没什么影响,放心

网友:
不装上没问题,为电压到不了那一定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等待答案 我也遇过 没修好

网友:
我也试过不装,机器会保护的,再装上机器就工作不正常了,不过BIOS放电就好了,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没装没关系的,我以前试过,不过一通电就马上拔了,没有通电太久

网友:
我的小板短路,不装小板上电0.5A掉电正常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电压或者信号,清根据上电时序检查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不应该烧东西,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