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0-09):
待机0.048,按开关没反应,检查开关后拆出主板
量PWR_BTN,电压0,没跳变

往前查,量ON/OFF,电压0.8V,找到故障了,再搜索ON/OFF电压来源

ON/OFF是3V上拉,量R99另一端3V正常,拆了D14后再量ON/OFF为3V

找了个和D14一样的管子换上后再量ON/OFF还是0.8V,将R99换成3K的电阻后量ON/OFF为3V,按开关后亮机

故障在哪我不知道,能亮就行,其他不管了

网友:
能修好久可以  知道学习

网友:
很简洁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我们是在修电路不是在修图纸,只要电压安全的过去就是牛逼的

网友:
分享简析明了学习

网友:
r99电阻坏了吗
不然就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果然有一套!

网友: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客户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修好就行,哈哈

网友:
有时候一个小馆子 够得你找半天。。。

网友:
好简单  不过瘾啊

网友:
有没有重新换个100K的试下呢?确定下什么问题呢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