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通病

楼主(2013-10-09):
故障是自动上电,跑线路是跑到这两个,后没断线可以换,就吧他们给拆了,结果不跑码,可想是这两个芝麻管的问题,所以发上来,也问一下有谁知道他们的型号是多少。可换的

网友A:
还没换呢  就确定是通病

网友:
能确定的这里的问题不。就说是通病问题。

网友:
这帖发的,我还以为修好了呢,自动上电你跑哪一路跑到这两个芝麻管的?要测一下管子的好坏,不能拆掉不跑马就证明管子是坏的,

网友B:
此问题不是由这几个MOS管引起的 主要是由于O_PWRBTN#的上拉排阻损坏导致其电压低触发IO发出开机信号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也算通病吗     一般开机自动上电io坏的多

网友C:
这华硕的破主板822排阻才是真正的通病

网友D:
我对楼主的维修思路真的P服P服

网友:
我以为修好了呢

网友E:
维修学徒2级了,应该有华硕的料板吧,换换报上结果

网友:
华硕主板   貌似开机排针有822组排   上拉         遇到过822组排坏   无上拉电压  导致自动开机案例

网友:
修到过排阻坏的

网友:
朋友   我也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F:
楼主看看5楼说的,我个人认为你看看io周围的822排阻。不确定的事,不要乱拆件。

网友G:
我还以为是修好的呢

网友H:
我表示很无语。

网友:
故障解决了后分享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此问题不是由这几个MOS管引起的 主要是由于O_PWRBTN#的上拉排阻损坏导致其电压低触发IO发出开机信号

还是你的解答有水准。

网友J:
通病应该是相同的机型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元件上经常出现毛病才对呀,你修的如果不是多例的话,似乎不合适用通病来表达。

网友:
我去,都没有修好就说是通病,这不是误导小白白吗。发帖总要有点责任心吧。

网友:
多一点通病的贴就好了

网友:
还以为捡到宝了呢想清楚了再发了

网友:
我也有个G41要修,我以为捡到宝了,没想到故障都没修好的,也发上来说是通病,现在的人啊
修好了再发吧!

网友:
都没修好就说通病会误导菜鸟的,华硕主板通病是822排阻。

网友: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通病应该是相同的机型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元件上经常出现毛病才对呀,你修的如果不是多例的话,似乎不合 ...

我3张这样?能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你的解答有水准。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表示很无语。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是修好的呢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5楼说的,我个人认为你看看io周围的822排阻。不确定的事,不要乱拆件。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C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学徒2级了,应该有华硕的料板吧,换换报上结果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C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楼主的维修思路真的P服P服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C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华硕的破主板822排阻才是真正的通病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C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换呢  就确定是通病

发是发上来了,爱信不信。。。你们说的822排阻不是G41C个问题吧?没看见我说的是G41吗?反正是修好的。找两个一样大小的芝麻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人啊
修好了再发吧!

网友:
下次 遇见这种问题 知道 怎么修了呵呵

网友:
不一定就是这两个芝麻管。检查IO到绿线的零件看看,比如上拉排阻什么的,重新加焊看看,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有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我也修过

网友:
是不是ASUS一般都比较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