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006TX 加电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10-09):
有台HP DV4 板号WSND MAIN BOARD REV:2.1,按开机能加电到0.8A不动,测量内存上没有波形。检查主板上的全部电压,发现CPU部分有一组电压没有产生。查了一下感觉是CPU集成显卡的供电电压吧。现在谁有这
的给一份来,或者修到过的请给点提示
不开机
cpu
显卡

网友:
现在有个新发现,就是换了一个通用B820CPU装上去,试能正常开机显示。不过我测试那一组电压的时候发现是0V的,有点想不通,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些机器芯片组上没有标HM55或者HM65,上面只标有E150A686,没有见过。EC是IT8518E。显卡N13P-GL-A1还有本人对这个平台的CPU不熟所以问一下外壳上标有I3,但是本机CPU是V144B387
2L139069A 5183底是不是I3的我就不懂了。像我用B820能点亮,那有没有可能是原来的CPU是坏的呢??